楼主(2009-08-12):
在工厂供配电系统中,主要为三相电机等用电设备用电,因此零线相对于相线来说其电流很小,零线可以比相线细很多。但是,在单相为主的供电系统中,如居民用电,每个用电设备只用三相电中的一相,而零线却只有一根,因此零线的电流要比相线的大,照理说零线要粗一些。但是在市面上我还没发现有零地线比相线粗的四芯或五芯电缆。
     请见多识广的网友一解我的疑问。

网友A:
呵呵;家用的只用一相,但零线上的电流也不会大于相线;

楼主:
市面上有零线比相线粗的电缆吗?

网友B:
三相供电系统中如果负载是绝对平衡的话,负载中性点与供电系统中性点重合,零线无电流和电压,可以取消零线,三相四线制=三相三线制,事实中三相供电系统中负载不可能绝对平衡,负载中性点与供电系统中性点不再重合,产生一定的中性点位移,有了零线就会使三相负载端电压相等,如无零线就会使三相电压不再平衡。所以零线一般配线为1/2相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市面上有零线比相线粗的电缆吗?
呵呵,还没见到过

网友D:
正因为你说的问题,,,所以在很多单相供电系统中,往往是零线先烧断

网友E:
楼主提了个很好的问题。以单相供电为主的系统中N线电流有可能超过相线的电流!极端情况下要求N线截面是相线截面的2倍。

网友F:
小区里的是三相电供电的线路,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的。

网友G:
零线电流应为三棵相线电流的矢量和,三相电越平衡,零线电流越小,零线至多等于相线的截面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零线电流应为三棵相线电流的矢量和,三相电越平衡,零线电流越小,零线至多等于相线的截面积。
支持

网友I:
一般来说,无论三相怎么不平衡,零线电流总是小于相线电流,但在极端情况下(三相供电中断线一相)零线电流为相线电流的1.73倍,所以在单相负荷较多的情况下都采用4芯相同的电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零线电流应为三棵相线电流的矢量和,三相电越平衡,零线电流越小,零线至多等于相线的截面积。
你难道不知道零序谐波吗?流过三相的3n次谐波因为相序相同,故在N线上是叠加的。当系统接有大量的电子整流器日光灯或其他能产生3次谐波的负荷,N线上的电流就有可能超过相线了。

网友J:
一般就取1/2或2/3就可以了

网友K:
确实没有这种线,零线的电流不会大于相线的啊

网友L:
我的看法是:
以单相用电为主的居民住宅,在设计时都应该考虑按小片平房或一栋楼来实现三相4线制供电,有(很)不平衡只是那一小片或那一栋楼内部的事,按规范规定供电线路的零线截面等于相线的一半,再考虑到谐波的影响,选择进线电缆的相线与零线截面相等即可。
如果是真的单相供电,那么就只有两根线,无所谓谁大谁小了,现实中也只有农村才用这种供电方式,两根线从变压器出来便直奔一个村落。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零线电流应为三棵相线电流的矢量和,三相电越平衡,零线电流越小,零线至多等于相线的截面积。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I:
不能这么说,因为有3次谐波的存在,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是确实存在的.举例来说,在三相四线的发电机中,三相电流平衡,按理说零线电流应为0或比较小.但实际上零线电流在相线的1/3至1/2左右.这是因为在发电机制造时三相绕组不可能做到完全平衡排列,转子与定子的空气隙也不可做到完全一样,所以在发电机电流中有大量3次谐波,反应到零线中就有较大的电流..

网友N:
1  零线电流不会大于相线
2  3相平衡铃响电流很小

网友O:
用四等芯电缆就够了,3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P(2009-09-27):
一般就取1/2或2/3就可以

网友Q:
1、人家楼主说的是但想负载,干么要讨论三相四线的电缆?

2、即使是三相四线供电,那么负载一般会平均【近似】分配,零线中的电流会小于相线的电流,特殊情况例外【基本没有】,干么还要讨论零线和相线一样粗?

PS:木有办法啊,再撞墙

网友R:
零线电流应为三棵相线电流的矢量和,三相电越平衡,零线电流越小,零线至多等于相线的截面积。发热一般是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导致。单项负荷一般相线用单级开关,接触较好。

网友S:
家用的零线跟相线是一样,零线是从变压器的中性点出来的线,单就一个家庭来说零跟火是一样,但实际上从变压器出来的时候,零就已经变小了,不过你不知道吧了

网友T(2009-11-04):
引用 网友E:
楼主提了个很好的问题。以单相供电为主的系统中N线电流有可能超过相线的电流!极端情况下要求N线截面是相线截面的2倍。

网友U:
9楼说的是硬道理.

网友V:
引用 网友F:
小区里的是三相电供电的线路,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的。
同意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