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我们公司新近买了一台退火机。通过两个可控硅控制电源的导通或断开,相当于一个开关。可控硅输出接一变压器,作用是把大电压小电流变为小电压大电流,相当于电焊机。将两个可控硅G极引出线短接,变压器就工作,断开,变压器也停止工作。而K极引出线根本就没有接,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呢,不是说可控硅要外接触发脉冲才能导通的吗?

网友A:
你说的是两个单相可控硅的反并联电路,

网友B:
只要形成可控硅触发电流的通路,可控硅就能导通。两只单向可控硅,关尾并联,两个G极短接,恰恰能形成自A极至G极的触发电流通路;由于可控硅内部D电路的强烈正反馈特性,起到了触发电流自抑制作用,保障了可控硅不被损坏。这种电路,可控硅只被当作开关使用,不起调压作用。
   本电路,触发电流的通路,是短接阳极和触发极形成的,K(阴)极可空置不用。

网友C:
本电路,触发电流的通路,是短接阳极和触发极形成的,K(阴)极可空置不用。

可楼主说的是    将两个可控硅G极引出线短接

网友D:
画个原理图上来,看看再说。

网友B:
两只可控硅:甲可控硅的G极与A极可认为是通路的(几十欧姆电阻),甲可控硅的K极与乙可控硅的A极是并联的,因而甲可控硅的触发电流通路为:甲可控硅K极--乙可控硅A极--乙可控硅G极--甲可控硅G极,简言之,其实是形成了从甲可控硅阳极,经乙可控硅的RGA电阻,至甲可控硅G极的触发电流通路.两只可控硅的G极相连时,两只可控硅的触发电流通路,便同时形成了.

网友E(2009-09-15):
我们厂子有高低温电阻炉,有这个东西,研究后再来

网友F(2009-10-18):
有没有图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两只可控硅:甲可控硅的G极与A极可认为是通路的(几十欧姆电阻),甲可控硅的K极与乙可控硅的A极是并联的,因而甲可控硅的触发电流通路为:甲可控硅K极--乙可控硅A极--乙可控硅G极--甲可控硅G极,简言之,其实是形成了从甲可控硅阳极,经乙可控硅的RGA电阻,至甲可控硅G极的触发电流通路.两只可控硅的G极相连时,两只可控硅的触发电流通路,便同时形成了.
楼主说了K极没接线。
希望楼主发个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