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我在PLC编程时(三菱),一般都是用的顺序功能图的方法进行编写;但是这种编程的方法在碰到有很多的判断的时,程序的分支会越来越大,编写起来感觉也非常的乱,不知道大家编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先画画功能顺序图,然后再按照此图来写梯形图的?

网友A:
复杂的还 是要编程序流程图吗?一般的分成不同的子程序。

网友B: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C:
对于三菱的,还是体形图编程要多些的

网友D:
呵呵;
几种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梯形图看起来直观一些;

楼主:
PLC在执行条用指令或者跳转指令的时候,主程式里面的定时计数器会不会有变化的(使用的三菱PLC),书上讲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按工艺一步一步编梯型图。

网友F:
编程请遵循这样的思路:
 1,确定I/O分配
 2,分析控制要求,
 3,画出流程图,复杂的设备可 分解为块  进行简化 编程
 4,首先编写手动程序,
 5,编写自动程序
 6,编写互锁,条件,报警及其等程序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很好

网友G:
一個熟練的技術員都會采用8樓的方法,

网友H:
画出流程图。编写梯形图。写出手动程序,加上自动程序。加上联锁信息。

网友I:
如果顺序很强的,就用SFC,一般都是用梯形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