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题?

楼主(2009-08-12):
有一加热棒1000W,R=35,现在要如何判断它是220v还是380v?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多余了,电热棒一般为220V,接380V使用时接成星型或三角型。若实在想试试,可以先接到220V,若发热量明显低,在接到380V试试就可以。

网友B:
应该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多余了,电热棒一般为220V,接380V使用时接成星型或三角型。若实在想试试,可以先接到220V,若发热量明显低,在接到380V试试就可以。
谢谢你的指点,我提问之后也是这样去试的!

网友C:
应该是220的

网友D:
用这个公式算一下:P=U平方/R 纯电阻电路的功率这么算就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公式算一下:P=U平方/R 纯电阻电路的功率这么算就成。
这个应该是准确的了

网友F:
晕,什么棒?硅碳棒我用的一般是66V,先用万用表测直流电阻,再根据预想的工作电压除以所测电阻,看看电流多大,再根据经验感觉一下你的棒能不能承受算出的电流.最后才能通电实验.不然过电流岂不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