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2台电机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用时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怎样才能实现呢?
有图最好了

网友A:
很好实现在。自己先想想吧。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发到电工论坛。请求版主发到电工论坛吧。一般电工都会画

网友B:
给你个提示,这里有个三台电机的  http://wl.gdcvi.net.cn/Content.Asp?ID=96

网友C:
做事情还是要自己动一点点脑的,我们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D:
一个按钮常开  停止按钮常闭 输出接一个时间继电器1 接触器1 自保   网络1
时间继电器常开接接触器2 接时间继电器2  自保网络2
逆序同上 动动脑筋

网友E: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

最简单实用的原始逻辑电路控制的方法

网友G:
我觉得这种问题,别人点一下就行了,还是要靠自己思考,自己什么不想就等现成的是学不到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