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3):
我在晚上值班时一门机起升变频器(G7)报CPF00故障,断电也无法复位,一上电就报,我把数字操作面板拆下来重装一次也没用,我接着把另一台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换过来上电运行了一会大约3分钟又报CPF00,我怀疑问题不是数字操作面板的事,但不知如何解决,我又从一个闲置的变频器上拆了一个面板换上去运行后到现在还没报CPF00故障(1小时)不知道哪位师傅指点下报CPF00到底该怎么解决,手册上只说重新安装面板或更换变频器,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你好:CPF00是你那台变频器的主控板出了问题,如需要解决请联系我们,我们是搞港口工程的,QQ:478465797.

;

网友B:
CPF000为数字操作器故障, 通常情况要么是操作器坏了,要么是主控板与操作器连接部分电路有问题。但是数字操作器并不是一个必须的组建,如果是通过PLC或输入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话,修改b1-1 ,b1-2 参数即可

网友C(2010-03-12):
CPF00 ,是主板出了故障了,建议更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