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3):
我们厂原来是315KVA的变压器,因现在扩大生产,增加设备,总功率达到1000KW,焊接设备总容量达到800KVA(名牌额定容量)。原来的变压器肯定不够用了,要增容,请问需要装多大容量的变压器才比较合理?还有原来配电房到车间的主线是240平方毫米的,需不需要换?要换的话换多少平方毫米的啊?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类型的厂?工作时间?

楼主:
汽车配件厂,每天工作9个小时

网友A:
800KVA三相变压器,630平铜芯线。

网友B:
1000KVA
1000mm2的铜芯电缆

网友C:
1000的变压器

无功补偿要跟上

网友D(2009-10-04):
增加一台630KVA的变压器就可以,配电房到车间的主线分成几路,

网友E:
800KVA三相变压器,630平铜芯线
需要两跟240并接    630的  接线头不好做 受空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