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3):
1台变频器同时控制6个750W风机可以吗,还需要每个电机加保护吗

网友A:
呵呵``没试过这么多的``顶多也就是两台``

网友B:
变频器功率要足够大,6台同时起动/停止;
6台分别都要加热保护;

楼主:
足够大,要多大呢,6台750W的风机,变频器用5.5KW的可以吗

网友C:
5.5KW的够了

网友D:
6台分别都要加热保护。

网友E:
6个电机并联驱动。很有意思的。变频器下口并联6个接触器,串接6个热继电器,每个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控制各自接触器的线包。挺麻烦的。

网友F:
可以接的

网友G:
还要看您用在那里 我有一个3KW的变频器带一个2.2KW的电动葫芦就不行 原因是电动葫芦带刹车的

网友H:
可以,要分别加的,但有一台断了,变频器就会报警,其它的也就断开了

网友I:
可以加六台自带热保护的接触器,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台变频器同时控制6个750W风机可以吗,还需要每个电机加保护吗
1台变频器同时控制6个750W风机是完全可以的。最好每台电机串联热保护元件和控制开关。变频器的功率为5.5kW就够了。

网友J:
没有试过.可以试一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网友K:
哈哈。这个问题我已经搞过了。一个变频拖了12个电机。容量做大点。加热继保护。每台电机接线盒处加磁环。变频输出端每相加个大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