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3G时代到来了”的商业炒作,蒙蔽了你的双眼

楼主(2009-08-13):
别被所谓“3G时代到来了”的商业炒作,蒙蔽了你的双眼,而误入歧途!

   所谓“3G时代到来了”,“将来是3G的天下”等等的商业炒作词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大有似乎过去的0.9G-2.5G的通讯产品将要被淘汰的趋势,但真正事情正好相反。笔者将从技术与政策层面,抛砖引玉,展现真实现状,以期为广大用户,特别是自动化远程通讯的朋友们,理顺思想,防止误入歧途;
 1,所谓3G,就是基波频率在3G(3000 MHz)的无线电波的通讯方式,与手机通讯最早并沿用至今的0.9G(全球通)、1G-2.5G的各类手机信道模式(如;神州行、轻松打、CDMA、动感地带等等)除了链路模式、载频点模式等稍有改进外,并无太大本质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主基频率的不同。
 2,有点无线电知识的人都知道,电波频率越高;其绕射性和穿透性越低、相同收发发射功率的传播距离就越近。但传播速度也越

快。这就是为什么手机刚普及初期,在当时的基站密度下0.9G频段的叫“全球通”,后来随着容量增加,频率的增高,而不能再称全球通,因为在高的频段上会出现盲区,特别在乡村野外更是如此。
 3,随着手机容量的不断扩大,原有频段上的容量将接近饱和。从运营商以及国家层面的宏观考量,如何适应,同时如何兼顾日趋增长的广大乡村用户,就只有再提高频率范围这一条路可走了(往下的频段已经被占用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也只有将信号距离远覆盖性能好低频段部分逐渐的往乡村转移,城市中用更高频率的3G、4G、5G等来替代(信号不好、出现盲区可以增加城市基站密度)。这就是商业推广(只吹优点,不谈缺点)所要达到的目的,让大家腾出低频段的资源,为下乡服务。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讲无可非厚,从运营商们这样的宣传就可以理解了。
 4,但作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通讯运用(特别是针对野外的远程监控),就应该清醒自己的认识,不可趋之若骛、人云我云。要反过来认识,我们的机会是来了。切不可让假象迷糊了你的双眼。打个不太恰当,但十分贴切的例子;国家的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家电行业和广大农村得到实惠,但如果你是制作“名牌西服”的企业,也去跟风,想要将你的“名牌西服”也要下乡,切投入巨资来做这一件是,那你将会误入歧途,头破血流。道理是一样,大家仔细品味吧。

网友A:
是这样吗?我还真是被误导了,还真以为又是一个什么高科技。

网友B:
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英语:3rd-generation),是指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讯技术。
而不是楼主所说的“3G(3000 MHz)”!

3G参数

WCDMA

  RTT FDD
  异步CDMA系统:无GPS
  带宽:5MHz
  码片速率:3.84Mcps
  中国频段:1940MHz-1955MHz(上行)、2130MHz -2145MHz(下行)

TD-SCDMA

  RTT TDD
  同步CDMA系统:有GPS
  带宽:1.6MHz
  码片速率:1.28Mcps
  中国频段:1880-1920MHz、2010-2025MHz
  2300-2400MHz

CDMA2000

  RTT FDD
  同步CDMA系统:有GPS
  带宽:1.23MHz
  码片速率:1.2288Mcps
  中国频段:1920MHz -1935MHz(上行)、2110MHz -2125MHz(下行)

WiMax

  全球微波互联接入,另一个名字是802.16
  带宽:1.5M至20MHz
  最高接入速度:70M
  最高传输距离:50公里
  码片速率: 不详
  中国频段: (暂无)

楼主:
楼上这位的理解也还是不够全面啊,你是将某主基波下的某些载频参数列了出来,这些当然是在主基波下的频率参数。根本掩饰不了3G信号就是不如0.9-2.5G好,覆盖面更差的主要缺陷啊!!

网友C:
我对3G的如此大肆包装与炒作的形象比拟;
 犹如“小灵通“,上面穿上名牌西装、还计个品牌领带。可下身却光着腚,连裤衩都没穿。越往下看,你将会呕吐!!

网友D:
不知道你们说的谁对啊  敢接都有道理啊

网友E:
还真是不太明白了

楼主:
     大家要知道,原来的2.5G-4.5G国家无委会是不管制的,可以随便使用,就是因为,2.5G以上的通讯是不可能很远的,他的2次或3次谐波也不太会干扰其他频率,所以开放。因此无线网桥的生产企业才会使用这一频段,而自从国家批准3G后,2.5-3.5G的频段就不可以再顺便使用了,无线网桥企业也只能使用3.5-5.5G的频段。
     使用过无线网桥的用户,对他的运用该不会陌生的,必须是对准了发射天线,即使有点树的遮挡也将影响信号。
     所以以后3G的用户,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在市中心接听电话(或上网),可能要到室外。到了市郊区可能要先找到基站的位置,对准了天线才能接听电话,再远点就什么戏也没有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技术层面的原因。除非再出现新的技术突破(如;手机收发功率加大5倍,而体积不增加太大),但现在还没有。这就是国家一再推迟3G的批准的原因。“小灵通”的结局,可能就是3G的归宿。
      实际上最应该宣传的是0.5-0.8G的通讯产品(而这才是工业通讯领域所应该期待的),但这又是电视频段所占用,但可以将电视频段减少吗,现在都使用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了或网络电视了,电视频段的资源目前是处于浪费的状态。完全可以做些调整的。只是做不做或如何做的问题。移动、联通两大运营商的决策者们是否应该在此方面做些努力,这才是对国家工业发展的极大支持与贡献,同时也是他们自身的发展机会所在啊!!!

网友F:
如果一个地方处在饱和状态,运营商是积极态度的话会通过增加基站的建设来弥补这一点,3G、或更先进的网络都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只要有需求,运营商都会透入成本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