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用

楼主(2009-08-13):
请问控制一台电机的正反转,通过检测电磁脉冲信号测速判断电机是否堵转,堵转时电机自动反转,再正转反转2次,若仍堵转则停止转动!请问该选用那种plc能够实现?价格大约要多少米呀?性价比要高一点的,稳定点

网友A:
小型的PLC基本上都能做到这样的控制

网友B:
电磁脉冲信号是个什么信号

楼主:
在电机轴上安装一个接近开关,电机每转动一圈送给plc一个脉冲信号,要求电机降到一定速度时反转,请问怎么处理呀?哪位老大能给画个梯形图呀?谢谢先!

网友C:
呵呵;这个一般的PLC都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电机轴上安装一个接近开关,电机每转动一圈送给plc一个脉冲信号,要求电机降到一定速度时反转,请问怎么处理呀?哪位老大能给画个梯形图呀?谢谢先!
这个并不难,自己再想想吧

网友D:
能不能短时间正反转,还要看你是什么电机,电机的功率是多大

网友E:
一般的PLC,小型的,应该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