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3):
各位师兄,
请教了
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单相电动机和三相电动机哪个比较耐用?
那么他们两各有什么区别呢?(除了电压上的区别)

网友A:
大一点功率的电机一般都是3相的,同等功率的电机3相的比单相的额定电流小。

网友B:
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三相电动机比单相的耐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

网友C:
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三相电动机比较耐用,单相电动机比三相电动机电流大2.15倍左右,三相电动机比单相电动机起动转矩大、功率因数高、抗堵转能力强、稳定性好、噪声小等。

网友D:
还是三相电机更稳定和可靠。

网友E:
呵呵;关键是单相电机功率都比较小;

网友F:
在这两种电机中选的话,只要使用条件没限制,都会选三相电机。

网友G:
三相的要耐用些

网友H:
三相的耐用,因为电流相对较小

网友I:
当然是三相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