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9-08-13):
变频器要调什么参数,怎么调啊,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A:
这要什么公式
变频器都有默认的参数,简单的运转基本上不用设置参数都可以

网友B:
呵呵;按说明书调节你需要的功能代码就行了;

网友C:
嘿。。。X+X+X=X

网友D:
按设计需要调整参数啊

网友E:
基本的电机参数还是在设置的,其他的要看你的应用了。

网友F:
看说明书,调你所需要的参数

网友G:
怎么调,说明书上都有介绍

网友H:
有说明书就行。

网友I:
一时说不明白,要具体看手册的,先看基本的参数

网友J:
自己弄一本使用说明书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