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09-08-13):
s7-300模拟量怎么读入,fc105、fc106怎么使用

网友A:
直接调用就行了,具体看手册,网上有好多。

网友B:
用鼠标从左边库中直接拖到程序中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鼠标从左边库中直接拖到程序中就可以使用了
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