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3):
S7-224和S7-200 CPU224是否是同一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A:
可以这么认为。
请仔细查看说明书,说明书上并没有S7-224这个说法。

楼主:
谢谢  我是看到一篇发表的 论文“远程供水系统中无线通讯的实现”上这样写的“泵井的S7-224的通讯程序流程”  我也不清楚所以才问的  书上我找过也没找到那个说法

网友B:
呵呵;
如果同是SIEMENS的就是同一产品了;

网友C:
应是一个意思,不过这么写的还是第次见到,让人易误解。

网友D:
也对吧,不过说S7-224有点不妥的。
因为S7-200是系列,224是这一系列的一种类。

网友E:
在哪里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