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联动控制

楼主(2009-08-13):
请教各位高手:
   公司有个方案要用四个伺服控制机械手抓取物品,规定用台达的伺服驱动器,我想请教下如何用PLC控制四轴联动,请高手有程序的发到我的邮箱上,yanzhaonan2004@163.com
  感谢!

网友A:
四轴联动?有没有插补等动作?

网友B:
三菱的控制器有,QD75MH4或是Q172CPU。用台过的可以用QD75P4或是D4来做,

网友C:
四周的话用PLC 可能解决不了,要用运动控制器的,一般PLC  最多控制三轴。

网友A:
PLC怎么解决不了,3楼说的QD75也是属于PLC,只不过是模块式的,用的专门的定位模块

楼主:
我想用台达的运动控制型PLC—DVP20PM再加扩展两个PU定位模块,这个控制方案行得通吗?是要用到插补功能的。
有高手请教下程序如何写???

网友D:
你的方案,好像不能四轴联动,可以用三菱Q系列的四轴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