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9-08-13):
三菱PLC,FX2N-80MR-001
通电即CPU故障灯常亮,检测5V电源正常,更换CPU板故障依旧,
望高人指点

联系QQ:157846246

网友A:
连上去看看故障代码。

网友B:
如果能通讯上,就看看故障代码

楼主:
谢谢指导,不能通信,一通信显示连接超时

网友C:
电源问题或者程序有误

网友D:
什么情况下出现这故障的?
把拨码拨到STOP状态看能不能和软件通讯成功

网友E:
有FX-20P手编的话可以试一下,这个也连不上就只能送修了;

网友F:
手編試下,估計也不好使,還是送修吧

网友G:
里面有没有程序啊,看看在STOP状态下是不是也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