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菜鸟

楼主(2009-08-13):
大家好,我是刚入行的菜鸟。我想问一下变频器外接的电位器的电阻是多大的? 另如果有变频器方面的好的资料,麻烦告诉一声,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4.7到5K左右, 西门子的要么?

网友B:
其实就是个分压电阻按说明书最好,差点也没关系

网友C:
Vacon的是10K,有点偏差没关系。

网友D:
变频器的手册上应该说的很详细 的

网友E:
呵呵;大多是1K~10K的;
‘具体还是按说明书上的接吧;

网友F:
参考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