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问题

楼主(2009-08-13):
各位高手,我想问下,要控制四根轴,是不是要用四个伺服驱动器,用台达的PLC,是不是也要用到定位模块四个?

网友A:
见过一种驱动器是可以控制4个电机的

网友B:
4个轴要4个驱动器
有的主机就可以控制4个轴,那就不用加定位模块了

网友C:
定位模块一个就OK了,

网友D:
每个轴要对应一个伺服电机的

网友E:
用松下FP-X   4轴

网友C:
三菱的QD75就可带四个轴。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去找这方面的资料,三菱在定位这方面的定位模块还是很多的,还有运动控制器,都可以做多轴控制。

网友F:
很多控制器都可以去控制四各轴,但具体哪中控制器可以满足,还要看你的具体要求。

运动控制精度,运动控制轨迹要求(螺旋插补,圆弧插补,直线插补),普通PLC是无法实现的。PLC通用性好,稳定性、抗干扰性好,但通用性好的东西往往无法实现各种强大的功能(如果PLC的梯形图能解决一切问题,要C/C++、VB、VC、Delphi干什么?)

我们公司代理的松下FPX系列PLC和英国TRIO控制器都可以满足四轴控制。你可以根据具体要求进行选择。
------------------------------------------------
愿广交天下朋友:songbudao123@163.com

网友G:
我觉得如果你一定要用PLC的话,KEYENCE的KV系列运动模块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带有很多插补功能,比如 KV-MC40V,就是可以控制4个轴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