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磁阀

楼主(2009-08-13):
请教一下师傅,脉冲电磁阀跟一般的电磁阀是什么区别呢?能否用一般的电磁阀代替呢?电磁阀的电压DC/24V。

网友A:
不能代替。

网友B:
哈哈,知道啥叫脉冲,电磁阀又是啥?脉冲电磁阀又是啥?不问啦!

网友C:
不能代替的,脉冲电磁阀就是每接到一个脉冲就改变一下状态(导通就变为截止...)

网友D:
呵呵;控制的方式不同;

网友E:
希望有师傅们可以解释一下脉冲电磁阀和电磁阀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真诚感谢。

网友F:
是啊``我也想知道脉冲电磁阀是什么原理````

楼主:
多谢各位了,是的,有个脉冲信号发生器来控制的。每隔几秒钟就导通一次,后马上就变为截止。我拆开电磁阀一看,也同样只是一个线圈啊。

网友G:
是不是开关的频率比普通的电磁阀高啊,没有用过

网友H:
工作原理:通过导线将电磁阀体内线圈输入正向脉冲信号,线圈产生的工作磁通,使动芯吸合,打开阀门。当停止正向脉冲信号输入时,动芯释放,动芯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回复到初始状态,关闭阀门
    脉冲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器的脉冲转化为机械的脉动使得脉动气体的强大能量变成动量在短时间内释放产生巨大冲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