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9-08-13):
今天在一台理瓶机的控制柜中看到每个变频器的下面界限端子都加保险丝,不知道这是保护什么的,昨天烧坏了一个,今天烧坏两个,都因为有瓶子卡住 !!过载吧

网友A:
你不都知道了,就是起过载 短路保护作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一下,什么是“界限端子”?

网友C:
界限端子去查使用说明

网友D(2013-08-11):
界限端子是不是接线端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