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轴承问题

楼主(2009-08-13):
各位师傅:
      我单位有三台90KW立式水泵,在一次检修时发现,有两台所用轴承一端是7317,一端是用6317,而第三台两端全是用6317,第三台用不到三个月就出瑞轴承损坏现象.咨询厂家是不是叶轮端应该用7317,厂家回答很含糊!说全用6317也行!我总感觉不对劲!因为它们各自承受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你对轴承还是不了解吧。7317和6317都是317能通用,7和6是厂家的轴承序列号,你的细心难能可贵,但有时候在组装时的细节也决定轴承使用寿命,还有轴承在验收时的质量。

网友B:
有些水泵的叶轮端,用两个轴承,还有的两个轴承有一个是角接触轴承
或是两个轴承---第二个是圆锥辊子轴承

网友C:
新型号6317、旧型号317是深沟球轴承;新型号30317、旧型号7317是圆锥滚子轴承,它们的安装尺寸一样。
深沟球轴承:1.额定动载荷比为1,2.能承受一定的双向轴向载荷,3.轴向位移限制在轴向游隙范围内,4.极限转速高。
圆锥滚子轴承:1.额定动载荷比为1.1~2.5,2.能承受较大的单向轴向载荷,轴向载荷能力随接触角α的增大而增大,3.能承受以径向载荷为主的联合载荷,4.能限制一个方向的轴向位移,5.极限转速中。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们用的7317是球轴承,我觉得6317以承受径向载荷为主,7317能承受更大的轴向载荷,而立式水泵最大承受力应该在轴向上,所以在叶轮端用7317比较好!这样认为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些水泵的叶轮端,用两个轴承,还有的两个轴承有一个是角接触轴承
或是两个轴承---第二个是圆锥辊子轴承

角接触轴承是要成对使用的

网友C:
7317是圆锥滚子轴承,立式水泵更得用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些水泵的叶轮端,用两个轴承,还有的两个轴承有一个是角接触轴承
 或是两个轴承---第二个是圆锥辊子轴承

角接触轴承是要成对使用的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