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口令

楼主(2009-08-13):
英科宇电气工程师CAD2006 那个注册的口令这么弄到我的机器码是06D 26634 60902 88548 4249 测试码323才。没有口令软件用不了,急。高手指教!先谢啦

网友A:
打电话到英科宇才行。

网友A:
我也用的英科宇电气工程师CAD2006 ,每次重装操作系统后机器码都会变,注册码也会变,注册码只有打电话到英科宇去告诉他们机器码他们就会给你注册码。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英科宇电气工程师CAD2006 ,我用ACE2009呢

网友C:
我最早使用的是他们的机械工程师CAD99版本,其加密手段实在不考虑当时Win95,WinME,以及Win98这类需要常常重装系统的版本,而如果多次致电,还会被怀疑你在多台PC安装软件,态度也不好。

国内做AutoCad二次开发的公司多了去了,从99版之后再也没有用过他们的产品,对于D版,也不做过多讨论,他们的算法破解软件Google上多了。

就我看来,我情愿多加些钱买其他公司的产品也不会买他们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