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多芯电缆线如果中间断了 怎么用简单的方法找断点

楼主(2009-08-14):
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学习在学习!

网友A:
用万用表两头对量!

楼主:
我是要找短点呀

网友B:
先找下哪一部分的电缆可能受到外伤,或者是经常动作,找到以后,剥开绝缘外皮,然后一根一根的用力拽,假如是断线,你会把他拉出来,没断的线我想你肯定拉不动。

网友C:
先测出所断线,再进行单独通电,用感应电笔或数字万用表就能找着断点。

网友D:
同意4楼,不过找到断点的,以后也不可靠了。

网友E:
以前有一种感应测电笔,可以找出断电的,不过现在买不到了。我的也坏掉了,真遗憾。

网友F:
数字电笔带断点测试功能

网友G:
既然是断了,换电缆线才是可靠的。

网友H:
4楼朋友比较有经验,方法比较实用,但不是百分之百能找到断点,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是能找到的。

网友I:
先用万用表测,找到断的线后,单独接上电,然后用感应电笔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