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变频空调比普通空调1P节约多少度电

楼主(2009-08-14):
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学习在学习!

楼主:
我问的是如果按1P算

网友A:
问题不懂问

网友B:
问题是这样的,应该是,变频空调比同功率的普通空调,能节电多少(%)?这样问就比较好讲了,1P是什么?怎么折算节电呢?

网友C:
前几天不是有个帖子说,要看情况的,一般情况下不会节电的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要看环境温度和室内温度的温差的,如果是温差比较小的话,那么,省电就厉害,如果温差大,变频空调的压缩机一直处于全速运行状态,肯定是省不了电的!

网友E:
这问题,等效于如下问题:俺有个 1P 的可调光台灯 比不可调光的 能够节省多少电

网友F:
变频不等同于省电,要看具体情况。
个人认为在普通家用空调里面,变频并不会比普通空调省多少电,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倒是购置成本要好好考虑考虑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等待高手解答。
我这样问吧:假设同样1立方米的空气。同样消耗1度电,使用变频空调和普通空调,哪个能是空气降温更多。

网友E:
如果是同样的压缩机 俺认为 变频机 有可能会更快的达到规定温度 降温应该一样多 能量守恒
问题 在于供电局收费 不按照有功 电量计算.变频器或许因改善功率因数使得用户减少支出,  但是实际是不是这样呢? 俺也不知道

网友G:
这跟能量守恒应该没多少关系的吧。
如果能改变功率因数,那应该还是有点效果的。
不过之前看到过一些关系变频器节能的帖子,好些人说,变频不节能。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这样。

网友H:
呵呵;节不节能要看具体的情况;
同样,用变频空调节电与否也要看安装的环境、位置、室内外温差等因素;

网友I:
家用空调买变频的成本太高,但是实际节能效果不理想的,除非你的房间是一天24小时开着空调的,那样才有一定的节能效果,实际上你并不会一直把空调开起吧!所以宁愿购买普通的恒速空调,那都是商家打着变频的牌子来忽悠大家的,千万别上当啊。

网友J:
变频空调省电,应该是长期运行,还要看是几级能耗,感觉家庭用并不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