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我们车间的总开关柜上用的功率因数表式指针式的。车间的负载就是电动机,电焊机之类的感性负载。可是功率因数表的一直指示在超前区域里。请教大家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另外,我们的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也发生误动作。手动补偿合适的情况下再打到自动模式,它会不停的切除电容,直到切完为止。手动过补偿后打自动模式。它会不停的投入电容,直到12路电容全投上为止。
      综合上面的情况,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我们的无功补偿柜从投产到现在就没自动过,已经四年了,我想把他投入使用。是不是信号线接反了,还是怎么回事。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楼主:
我设置的各参数情况。
无功功率补偿控制的设置时:投入门限0.95,切除门限—0.98,欠流设置50 mA,互感器变比是1500/1,也应该就是说电路电流超过75安就可以自动补偿了吧。过压设置为420。你们帮我看看,解决问题了,我会十分的感谢你们。

楼主:
指针式功率因数表反偏是怎么回事?
我还想知道,按照我们的负载情况,功率因数该是滞后吧,可是功率因数表指示超前是什么原因??请解答,谢谢!

网友A:
把电流信号线对调就行,绝对没问题。

楼主:
无功补偿控制的误动作照你这么做也就可以纠正了吗?
我也想过对调下电流输入信号。但是不确定。电流互感器又不能开路运行,所以我一直没动。那么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上的电流输入信号也对调一下,就能解决误动作吗?

网友A:
你在调线时先把互感器A1和A2短接,调好后再拆掉就行。

网友B:
先把输入控制器的电流和电压的相序校好,电压和电流的相序不准容易引起误动作。

网友C:
如果车间同步电机过多也会产生过补偿的现象。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我把A相互感器引出的K1,K2接线倒换了一下,功率因数表的指示偏向滞后区,但是无功补偿还是和原来的情况一样,我已经校过相序了。现在控制器上的电流输入信号线也调换了。还有三根线US,US1,US2,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大家帮忙。

网友D(2009-09-17):
楼主说问题不难。首先你把电流是取那相搞清。如果是A相那你的电压也一定要取A相。这样就正常了。如果不正常那就是控制器的问题。如果是三相的那你就得取三相电流和三相电压。一样要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