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求助:分析一个数据文件的格式,有大侠帮看看吗?
事情经过:

一套工程测试仪器,用编码信号远程传输,解码器解码送到电脑存成文件,现在解码器坏了,我们自己做了硬件信号解码和软件采集。

但是需要把数据转换成厂家的存储格式,用后期处理软件处理,可恶的是原厂家已经没有了,找不到人了,重新编写处理软件工作量实在太大。

所以想要分析原来的存储格式,做个转换程序,把文本格式的数据转换过去。

各位高手,帮帮忙分析一下吧!俺做硬件的,对软件这一类的东东实在是不懂啊!

另外,领导答应给两千块劳务费……

楼主:
附件加上

网友A:
光一个数据文件我看也看不出什么东西的,除非是内行人.
你要想顺利完成任务,也要给出你附件的文件用原来软件打开后显示的东东啊.
你们采集了什么量,信号类型,几路,精度等等

楼主:
谢谢楼上哥们的回复。

现在已知的信息:

文件头里面应该有

记盘时候在硬盘上的存储位置,

磁定位、磁记号、1-36条井径、最大值、平均值、最小值的标尺,

磁定位、磁记号、1-36条井径、最大值、平均值、最小值的刻度,

文件头下面跟着数据部分,应该有

深度数据

磁定位、磁记号、1-36条井径等的数据。这个在传输的时候是10位,存储时按几位就不清楚了。

数据部分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重复,不同深度的数据序列。

关键是文件头部分的格式。

------------------------------------------------------------------------------

我现在可以把上面的这些数据存成文本格式,需要按照这个文件的格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