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问题

楼主(2009-08-14):
哪位师傅做过三菱FX1N PLC与西门子TP177B人机界面的通讯线,应该怎样制作,请赐教.

网友A:
两个厂家的就是麻烦些,西门子的屏的手册中没有说明吗?
这种线通常屏的使用手册中会提到的

网友B:
比较怪异的配置

三菱PLC + 西门子人机。。。

建议直接打电话给你的西门子人机供应商解决问题。

网友C:
呵呵;这款屏是不是支持三菱的PLC ?

网友D:
支不支持,看看软件里有没有就知道了

网友E:
是不是通讯的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D:
找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