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在RSLogix5000下, 我想写短程序来得知改任务是连续性还是周期性? 有没有人知道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你可以建立任务并调用你编写的程序。

问题在于,你对于调用的时间是否有精确要求?周期任务的任务等级要高于连续任务。

连续任务的等级是最低的,任何中断,周期任务都可以暂时停止连续任务的执行,如果你对于调用时间需求严格,那么恐怕你必须使用周期任务。

网友B:
除了你本人根据工艺所设置的子程序、中断、周期性任务等,还要符合PLC的对这些的规定 ,不同的PLC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