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09-08-14):
我有一台佳灵JP6C-T9   5.5KW的变频器接一台5.5KW6极的电机,在使用中经常报OL过载的提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负载比较重?

楼主:
负荷不大的,电机的工作电流在9安这样的。

网友B:
一般在使用过程中,变频器的额定输出功率和负载功率之间是留有一定余量的,你可以试试换一个稍大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功率选小了;

网友C:
变频器的功率小了

网友D:
可以用工频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少

网友E:
要么是负载中,还有就是变频器选择小了点

网友F:
应该是变频器选小了点吧

网友G:
佳灵的机器我熟,它的过载量只能调到105%。即电流在14安就会过载。还有它用的是负感器测电流,有些误差。基本上在额定电流就报过载了。
 如果只是报OL,不停机的话,你将cd63(过载预报)的数据改为105(同CD09过载保护率一样).它就不会报了,或者将取样电阻改小点
如果要停机。就把干脆将户感器拔了不用。只是看不到电流了,过载保户没有了。但还有短路保护。
  如果上电就OL,那就要进医院 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负荷不大的,电机的工作电流在9安这样的。
,
是用钳表测的还是变频器显示的?以钳表测的为准

网友H:
你买到佳灵的变频器,据你述的情况,只出现OL过载保护,那是买到了佳灵质量好的产品。
只出现OL过载保护,确是你变频器选小了,原因:

5.5KW-6极电机额定电流13A;  佳灵的变频器额定电流13A;  若在机械负载传动情况下,是易出现OL过载保护。理论上运行在9A,不应保护,但凡机械负载为波动特性和电网电压的波动动态情况,就易出现OL过载保护。就如只具有背55kg能力的人,常背55kg重物走,在平路慢走可行,但当遇到坡坎坑时,就易摔倒的道理相同。不管选什么厂的变频器,只要是与同购价的都会如此。(只有你出7.5kw的价,厂方用7.5kw打成5.5kw的牌卖给你,则可)
   佳灵的过载保护:  105%过载保护计时开为过流始,计时1min动作,(这是国标规范设计)并不是立即保护动作。佳灵立即保护动作为过流保护"FL"。朋友;千万不要去掉互感器的线,(过载保护与互感器无关),则易炸IGBT模块。这种具有应该保护的,就应该保护的产品才是个好产品。

 本人现并非是佳灵人,但佳灵的技术有谁比我清楚? 目前,有那家变频器生产商能与佳灵比变流技术? 但,目前佳灵的产品质量,那就靠你的运气了。因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是不能划等的。

网友H:
你买到佳灵的变频器,据你述的情况,只出现OL过载保护,那是买到了佳灵质量好的产品。
只出现OL过载保护,确是你变频器选小了,原因:

5.5KW-6极电机额定电流13A;  佳灵的变频器额定电流13A;  若在机械负载传动情况下,是易出现OL过载保护。理论上运行在9A,不应保护,但凡机械负载为波动特性和电网电压的波动动态情况,就易出现OL过载保护。就如只具有背55kg能力的人,常背55kg重物走,在平路慢走可行,但当遇到坡坎坑时,就易摔倒的道理相同。不管选什么厂的变频器,只要是与同购价的都会如此。(只有你出7.5kw的价,厂方用7.5kw打成5.5kw的牌卖给你,则可)
   佳灵的过载保护:  105%过载保护计时开始,计时1min动作,(这是国标规范设计)并不是立即保护动作。佳灵立即保护动作为过流保护"FL"。朋友;千万不要去掉互感器的线,(过载保护与互感器无关),则易炸IGBT模块。这种具有应该保护的,就应该保护的产品才是个好产品。

 本人现并非是佳灵人,但佳灵的技术有谁比我清楚? 目前,有那家变频器生产商能与佳灵比变流技术? 但,目前佳灵的产品质量,那就靠你的运气了。因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是不能划等的。

网友I(2009-09-19):
变频器的功率选择小了。

网友J:
电机参数设置.

网友K:
看下说明书的报警代码,可以作为依据检查。查下电机有没有问题,包括电机漏电

网友L:
你把它降格使用试一下吧!
把频率调到45试一下,不要超过45赫兹!

网友M:
为什么说变频器选小了呢?电机和变频器的功率都是5.5的,凭什么说他选小了呢?理由是什么呀?10楼的发言很有意思,他的处理方法让我关注。什么东西报警了或者出问题了,就把什么东西给屏蔽了。这种做法很实用主义呀。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