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学习在学习!

网友A:
你的漏电开关可能是照明线路用的,不支持电机线路。

网友B:
电缆漏电或电机本身存在故障

网友C:
电机启动时的负载是不是特别大,启动时间太长,启动时的电流超过漏电开关允许值。

楼主:
也许是启动电流过大 我们是吊机上用的 电动机一般是 15KW 18.5KW的 而且是直接启动的谢谢各位咯

网友D:
启动电流超过空开允许值

网友E:
应该是电缆漏电、电机本身存在故障和漏保有问题中的一种。

网友F:
线路长。可以降压起动

网友G:
1:检查线路是否正常
2:检查开关是否正常
2:改成星型接法  降压启动

网友H:
1.电机为15KW.直接起动肯定不行。电机额定电流为30A.直接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7倍。按5倍算已经为150A.所以直接启动肯定跳闸。
2.按装漏电开关后,电机的漏电流是否超过了漏电开关的漏电流范围。

网友I:
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启动有点悬哦,

网友J:
应该是电机本身或是线路有问题或是空开本身有问题,如果都是好的,不会不能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因为安装在吊机上 很特殊 只有直接启动 更气人的是 一分钟还要启动四次以上哦

网友K:
按理来说100A断路器启动15KW电机是没问题的 .断路器过负荷是有时间的,15千瓦电机应该没问题!你启动电机是瞬间跳闸 还是有一定时间在跳闸??

网友C:
楼上说得正确,请你观察一下是启动后多长时间跳的闸,跳闸时电机有没有达到额定转速。发个贴子说明一下,便于我们帮你分析。
别外,这么大的电机一分钟要启四次,对电机的损伤比较大,也不节能,我建议你装一个软起动器。

网友C:
具体的原因及表现是这样的,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如果每次启动时瞬间就跳了(1秒之内),可能是漏电或短路,是漏电电流或短路电路导致漏电开关跳闸。如果是启动后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才跳闸,原因可能是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太大,起动时间太长,超过漏电开关的负荷曲线。这个时间不好确定,根据开关型号和电流大小的不同,可能是1秒左右,可能是四五秒左右,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跳闸时电机还没有达到它的额定转速。
还有一点需要你来解答:是不是每次启动都会跳闸呢?前面所说的都是在认为每次启动时都会跳闸的情况下作的分析。如果实际情况是有时会跳,有时又不跳的话,没说的,你应该换一个大点型号的开关。原因我就不说了,结合你一分钟启动四次,就不难知道其中的原因了。

网友L:
呵呵。。。起动电流过大过长的可能性很高。。。
不过在我记忆中带漏电保护的开关一般情况下是不用于电机负荷的,原因是电机三相不可能很平衡。
还有建议你睇下你的漏电开关的零序互感器是引四线还是只过零线。如果是只过零线有可能是电机不平衡电流引起跳。

网友M:
第一:接触器控制回路如果是220V须选4P的漏电开关
第二:漏电开关控制电机建议使用延时动作,一般可选0.2S延时,否则接通电机瞬间在线路中产生过电压,又因为电缆有对地电容存在,过电压会使电容充电,过电压频率越高对地电容阻抗越小,充电电流越大,就会造成误动作。
至于说直接启动会跳闸,那是扯淡。
大家算下,电机额定电流30A,启动电流算他10倍,是300A。一般配电型的断路器瞬动电流为5~10In,你看会不会跳?

网友C:
楼上注意了。“5~10In”指的是瞬时脱扣电流,是发生短路时,在大约0.1S的时间使电路断开。电机正常启动会不会使开关跳闸,要看开关的额定电流和负荷曲线。
照楼上所说的,那么漏电开关所设置的100A额定电流就没有作用了,怎么可能呢?

网友N:
感觉可能有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