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这是典型的行输出电路故障。由于温度逐渐升高行输出电路的三极管漏电流逐渐增大导致此现象。解决此故障需更换行输出管。更换行输出管的工作一般彩电维修工可以胜任,但需注意显示器行输出电路的工作频率高于彩电,要求行输出三极管有较高的最高截止频率。
 你所描述的故障现象不算很严重,更换行输出管后一般能解决问题,但不能保证完全排除故障,高压包的局部短路、行输出电路电容漏电、行输出供电电路滤波不良均会导致行输出管电流增加。

网友A:
学习一下,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加速极电压直接决定显示器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