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学习在学习!

网友A:
呵呵;进线缺相,只是能让电机转起来,但不可以说正常工作,你让电机满负荷运行一下试试看;

楼主:
哦 可能是我们厂电动机的负荷轻了 谢咯

网友B:
三相变频器用单相电源是可以工作,但是带负载能力大大减弱.
输出缺相就知道报警了.

网友C:
输入缺相应该是会报警的呀

网友D:
缺相应该是会报警

网友E:
变频器缺相会报警的呀,不处理会出问题 的

楼主:
可是我们厂安装的两台就是如此呀 我也没有搞懂 同一根进线 用交流接触器的不能用 变频器这一组能用 刚开始我还没有想到会是缺相 但的确如此

网友A:
呵呵;变频器输入缺相大多是不报警的,而且带电机也可以运行;
我们调试时都是用单相220V升到380V接到变频器上,带电机没有问题;
只是电机如果带负载重的话就会报警了;

网友F:
应该会报警的呀,看用的是什么牌子啦

网友C:
改天试一下看看,到底会不会报警

网友G:
输出缺相,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H:
那有可能是设置问题了
我这只要电压低了就报警
高了就停那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