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遥控器和接收器的型号是 F24-10D 主卷和小跑车一晃车就总掉电,什么也不好使,过个几秒钟后按下START 在开就好使了,变频器不报警。请高手帮帮忙!急。

网友A:
检查一下遥控器电源看一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再看一下控制回路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或电气元件固定不牢,也可能遥控器本身有问题.

楼主:
遥控器上2节5号电池应该不能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我用线控控制吊车没发生故障,我现在怀疑是接收器本身有接触不好的地方,但是有没有办法确定,请高手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一晃就掉,检查接收器,及其电源了。不晃呢?

楼主:
接收器怎么检查啊?都是电路板,不晃动时候很少掉。

楼主:
已解决! 我把接收器和遥控器一整套都换新了的,也就好了,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C:
这个现象我也遇过,没查出哪里毛病,换了套新的就好了

网友D:
晃动是否引起了短路

网友E:
感觉是接电有松动,或是有断线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