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设置问题

楼主(2009-08-14):
我想用TD400(td200)的F1-F8的功能键来作为电动机的启动开关,也就是当做PLC的输入。说明里说是控制V变量。假使F1的控制位是在124.x  我想问如何设置让F1按下控制I0.0?我不知道如何设置。向导里的符号表只能查看不能改 帮解决下问题吧!

网友A:
呵呵;I0。0是PLC上的输入点,需要外部给输入信号;

网友B:
I0.0是实际的输入,你用这文本控制它?
控制其它的点吧

楼主:
我看书上说功能键可以控制PLC输入的?怎么回事?不能么?那功能键有什么用啊,平常文本显示就翻翻页就行了,要不要功能键没区别啊?

楼主:
我在去查找查找有关资料,如果能实现那真是太棒了?那触摸屏能实现控制输入么?

网友B:
输入是对应实际的东西,不管是文本还是触摸屏都不能控制
你用文本去控制M0.0不就得了,再用这信号控制其它的东西

网友A:
呵呵;上面可以强制输入输出,不过这个功能只是调试时用的;
平时都控制中间继电器;

楼主:
哦 我知道了 但是如何设置m0.0 的控制位啊 我现在就是用M0.0控制电机运转的。

楼主:
我靠 我明白了 嘎嘎 直接常开常闭上输入V变量就可以 原来如此 谢谢两位!!

网友C(2009-09-29):
呵呵,明白了就好,并非一定要I口才是输入的.想用通讯方式控制,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