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以前在一本书上说,在负载不大的情况下,这两种接法有一种在缺一相的情况下可以运转。现在找不到哪本书了,有哪位网友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呵呵;无论哪一种都无法长时间运行;

网友A:
如果是在运行时缺相,负载很轻电机会继续运行,但发热会很厉害;
如果是缺相启动,刚很难起动,很容易烧毁电机;

网友B:
哪一种都不能,长时间使用都会对电机损坏。

网友C:
没实际测试过,在运动时缺相,负载很轻时,都可以转,但发热两大,会烧毁绕组

网友D:
星形能启动运转的,但是很慢.时间长就烧掉了.角形是动都动不了的.几分钟就烧掉了.

网友E:
无论是何种大小功率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少一相后另外二相的电流会加大,电机加速发热烧坏.

网友F: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G:
两种接法都是不行的

网友H:
两种都不行,但有一种电机,型号记不清了,叫冶金用辊道电机,转子笼条采用铜合金制成,功率因数低,能较长时间堵转,抗缺相能力较强,曾经操作人员报修,说电机呜呜响,就是不转,(操作工素质低哈)我到现场,电机还在呜呜响,赶紧叫他停车,用表一测,电机还是好的,查线,缺相所致。从他发现电机不转到我到现场,不下5分钟。

网友I:
哪一种都不能,长时间使用都会对电机损坏

网友J:
都可以转,但长时间,电机就会出问题。

网友K:
不允许缺相运行。

网友L:
同意以上的说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两种接法都是不行的
应当是这样的,但是三角接法电机在运行中掉了一相电机会继续运转一会,如果负荷重的话还会有电机倒转现象。

网友N:
都可以转动,但不正常,会坏的,而且转时,如果有负载,会有大的声音的

网友O:
不能长时间用,电机会发热烧坏。

网友P:
缺相运行,时间一长,电机没了,

网友Q:
是可以的,但不是一般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如9抽头的电动机作延边三角起动,烧坏一组则把其开丢,直接起动,如要降压起动用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12组抽头或以上的变速电动机烧坏一组则把其开丢,减少变速档。又如4P电动机烧坏一组把其对绕组弄丢运行......。详细请到书店找有关电动机维修书藉。

网友R:
空载的情况下可以运行
但时间不长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