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位置可以手动输入数据区,有做过相关的程序的吗?头大的很

网友A:
是6轴总共上千个,还是每个轴就有上千个?

楼主:
每轴上千个坐标

网友B:
工控机来编坐标,PLC可以做辅助工具..又或者用PLC的变址来记录坐标,但是这样就要考验编程者的思维了...

网友C:
用PLC做这,你可真牛呀。用工控机方便好多。

网友D:
用 变址指针的方法做,

网友E:
应该是可以完成的。但两PLC之间要通讯,并且还要看你的PLC输出的高速脉冲是否能满足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