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电动机启动时,如果采用直接启动,星形三角形启动,自藕变压器等启动方式,其起动电流均是额定电流的好几倍,这个额定电流是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吗?如果是的话,电动机不得烧坏了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起动时间短,发热量是跟时间成正比的.好比你的手能在炉火上挥过一样,难道手被炉火烧坏了?

网友B:
一般启动时都在20秒内,电流大、时间短发热不能把绝缘击穿,故不能烧毁电机。

网友C:
呵呵;几个KW的电机都是直接起动的,难道都要烧毁?

网友D:
不会烧坏。虽然启动电流很大,但是绝缘材料烧坏是有时间的。启动时间很短,相对于绝缘材料烧坏来说。

网友E:
正是因为启动电流大,所以一般电机不能频繁启动。

网友F:
启动的时间很低,电机绕组温度都还没升起来,启动已经结束,不会烧坏电机。

网友G: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指其铭牌上标示的额定电流的4-7倍.

网友H:
这个额定电流,指的就是电机铭牌数据的额定电流。启动电流是电机的暂态电流,不是稳态电流,而且这个暂态过程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过载的电流对电机不会造成威胁。这也恰恰说明电机的过载能力是很强的。

网友I:
启动的时间很短,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J:
非常同意楼上各位老师的说法

网友K:
给它三分钟的热度,效果显而易见!!!!!!!

网友L:
是额定电流,不会烧坏电机的。

网友M:
是的,短时间是不会烧坏的

网友A:
主要是明白有温度惯性这么个概念就知道了.

网友N:
短时间过电流,不会烧坏电机的。电机允许短时过载

网友O:
应该看看电力拖动了,好象是3到7倍吧,启动电流较大,不过只是瞬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