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楼主(2009-08-14):
请问各位这三个互感器和四个电流表变比都是一样行吗?
比如变比都是500/5A。那么互感器输出5A电,四个电流表(不管量程多少)额定电流为5A。电流表P1,P2,P3通过电流各为5A。那么P4不就是有15A了吗/P4不就会烧了

网友A:
前提是四个电流表量程必须相同,三个互感器变比相同,电流表P1,P2,P3通过电流各为5A。P4也是5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P1,P2,P3通过电流各为5A。P4也是5A。
相当正确!但是没说出原理
有请楼下解释

网友C:
如果电流表P1,P2,P3通过电流各为5A。那么P4应是0A了。

网友A:
前提是四个电流表量程必须相同,三个互感器变比相同,电流表P1,P2,P3通过电流各为5A。P4也是5A。原因是:
电流表和互感器的内阻很小,可视为0,互感器是同名端相并联且接成短路回路,故只有电流而无电压,一同名端接地,故电位为0,由于三个互感器所产生电流相位互差120度,因P1、P2、P3各为5A,P4相当于与P1、P2、P3分别串联,所以P4上显示值为P1、P2、P3各自的值。

网友D:
P4应该是0A,

网友E:
P4通过的是不平衡电流,系统平衡了它也就没有电流通过了,既然P1、P2、P3都是5A了,所以P4应该是0A。

网友F:
到底是5A还是0A啊,不明白啊

网友G:
应该是5A,P4是接在三个电流表后面,而不是接在主回路的零线上。

网友H:
我觉得是0A。
~~安全第一。

网友I:
应该是5A

网友J:
三相平行时P4矢量和为零,不平行时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