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我有一台台达触摸屏,型号:DOP-A57BSTD   ,工作时有时候只显示一半儿,敲打一下就全屏显示了,不显示的时候,在边角摁一摁,也就全屏显示了,使用还正常,但就是工作一会儿就半屏显示,只显示下半部分,这是为什么?那位遇到此类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B:
屏有问题,拿去维修。

网友C:
是数据连带线接触不好,打开后重新插一下数据线

网友D:
可能是排线没有压紧;

网友E:
照个照片贴上来看看,再问一下现场的情况,如用了多久,最近有什么变化。

网友F:
这种情况应该是触摸屏的通病,如果是接触不良还好办,但如果是液晶坏了就烦了。

网友G:
你这个情况基本上都是液晶坏了,不太可能是接触问题

楼主:
上传触摸屏图片
谢谢大家参入,现上传图片

楼主:
当敲打触摸屏 全部显示以后,其功能仍然正常,这种情况是触摸屏坏了么?要是线排没压紧,拆修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谢谢大家!

楼主:
用了两年的时间吧,现场也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H:
感觉是显示元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显示元件的问题吧
那为什么敲打一下,或是摁一摁就好了呢,不过一会儿就又显示为一半了

网友I:
呵呵,应该是排线没压紧

网友J:
是不是两个灯管,有一个总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