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我厂有一个SWP系列数显压力控制器,  采用4-20MA变送器做输入信号

近期上限控制总是超出设定值10几MAP后  控制器内的继电器才动作,

  不知是参数设定问题?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教   谢谢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设定回差值了!你把回差值改为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