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电流互感器 在一次侧 断电后    . 二次侧 还是否有感应电动势  .
??

网友A:
应该没有了

网友B:
没有
构不成回路

网友C:
没有了

是感应不出了

网友D:
没有电了,应该就不会感应出来了

网友E:
有;一般为11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一般为110
这110V是怎么来的呢?一次回路断开了,哪来的感应电势?如果有那么发电机可以重新设计了!

网友G:
7楼的朋友说说你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