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4):
这热水器其实就是一部冷气机,只是利用的是热量,冷量不要。要如此,直接用电热管加热水效率不更高,更节省成本,耗电量更少吗?

网友A:
空调用接触器

网友B:
空调的能效比都很高,电热管的能效比很低

前者3----5,后者0.6---0.8大约

如果你把你的散热器改成水冷的【原来是风冷】,效率会提高一个数量级,变成水源热泵啦

网友C:
呵呵;空气源热水器;
效率比电热水器要高的多;
可以从空气中吸收热量给水加热,而不是单靠电能转换过来的热量;

网友D:
那么把压缩机放到车间里,应该会降温了。

网友C:
呵呵;温度高的地方热交换效果会更好;

网友B:
呵呵,貌似进入误区啦

这端制热,另一端必定制冷

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