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1.存储器清零
(1)按clear键清零键
(2)step键语句步骤
(3)按0键数字0与结束程序键
(4)按step键语句步骤
(5)按4键
(6)  按4键
(7)按7键
477(f-20最后一步)数字4与输出键,数字7与取反键
(8)按delete键 语句删除

2.写入新的加工程序
(1)按cleap键清零
(2)按step键语句步骤
(3)按1键《表示语句步骤从1开始》
(4)按instr键《命令》
(5)按ld键《指令》
(6)按0键《元素符号》
(7)按write键《写入键》  (f--20最后一步)
(8)以后重复 指令键--元素符号键--写入
(9)每按write键  写入键  步序号自动进位,不需再按step+键  语句+键
(10)直至程序结束,写入end指令
       此时plc已处于等待工作状态
注意:在编程时切记,把plc状态开关拨到编程,待完成编程后检查之后,再拨到工作状态。   以上仅供初学者的同行参考

网友A:
呵呵;这是80年代对三菱F-20MR等型号的操作,比三菱的F1还老了;
大多数人没见过,没听过的也正常;

网友B:
我一直用编程软件,不会手编。

网友A:
呵呵;上面这是80年代初的产品,那时还谈不上用编程软件;

网友C:
没用过手编,用PLC时,就用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