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09-08-15):
停电报警怎么做?请教了谢谢

网友A:
需储备电源。

网友B:
可以借鉴不间断电源UPS或应急灯的原理,然后通过一定的电路来报警

楼主:
谢谢呀  不过 那里能找到系统的步骤

网友C:
简单一些,在电路中连接一个中间继电器,使其线圈接在监视的电路中,正常时,它的线圈是闭合的,常闭触头断开,当断电时,变成闭合,利用这一变化,可作报警电路。(可能增加一个直流电源,作为指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些,在电路中连接一个中间继电器,使其线圈接在监视的电路中,正常时,它的线圈是闭合的,常闭触头断开,当断电时,变成闭合,利用这一变化,可作报警电路。(可能增加一个直流电源,作为指示)
楼上的方法可行,但有一个缺点:停电的时间毕竟是少数,线圈长时间通电很容易发热烧毁.如果暂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加只风扇对线圈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些,在电路中连接一个中间继电器,使其线圈接在监视的电路中,正常时,它的线圈是闭合的,常闭触头断开,当断电时,变成闭合,利用这一变化,可作报警电路。(可能增加一个直流电源,作为指示)
楼上的方法可行,但有一个缺点:停电的时间毕竟是少数,线圈长时间通电很容易发热烧毁.如果暂时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加只风扇对线圈降温.温度会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