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本人想用三菱的PLC来实现对电热炉的控制。

比如开始时通过PLC控制一个继电器,接通电热炉并加热,
通过PLC的特殊模块进行温度采集,在电热炉达到一个PLC预设的温度值后;
电热炉保温一定时间(要求温度值稳定),然后继电器断开。

特殊模块采用FX2N-3A能否完成此功能?温度值是否可以在电脑或者其他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是否需要PID控制编程?麻烦知道的高手帮忙指导一下。说一下大致怎么编程?
或者有没有什么相似的程序样例,发给我学习学习。
非常感谢!

网友A:
FX2N-3A ?
没有此型号;
对应FX0N-3A;分辩率只有8位;

网友B:
温度控制就用温度模块吧

网友C:
不是有专用的热电偶或是热电阻模块吗
这个最好还是用PID控制好些

楼主:
不好意思 书写错误 。就是FX0N-3A型号

楼主:
我知道可以用温度模块 只是手里刚好有FX0N-3A型模块 就不想浪费  想用这个来试试。
麻烦问一下 PID怎么编程啊??谢谢!

网友C:
PID怎么编程?
三菱手册上有例子,FX编程手册,或是X3U的手册模拟量控制篇中都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