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请问一台变频器与两台11KW的电机怎么连线,二次电路在变频器上有什么要连接的吗

网友A:
呵呵;
先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
两台电机是同时由变频器带动,还是带一台起动后切换?

楼主:
同时驱动

楼主:
还有请问安装变频器还要什么保护装置吗,比如断路器,空开什么的,谢谢

网友A:
呵呵;那变频器要用30KW的;
2个并在一起,但每台电机要接热保护;

网友B:
装个空开就行了

网友A:
如果只带一台电机,那么变频器就有保护功能,电机可以直接接到变频器上;
同时带二台的话需要对每个电机加热保护;

网友C:
电机可以直接接到变频器上,选用22KW的变频器,需要对每个电机加热保护.

网友D:
电机加热保护,变频器前面加马达启动器,注意了马达启动器不是空开,不要搞混了,是专业启动马达用的

网友E:
还是一拖二

楼主:
请问什么马达启动器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F:
这个就是并联驱动的接线示意图。变频器一拖N

网友G:
根据电机所带负载,选用的变频的功率也有所不同,这种应用手册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