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人机界面从何处下手?

楼主(2009-08-15):
请问下各位:之前自学三菱PLC,断断续续快三个月.大部分指令及用法都有所掌握.现在想学习人机界面.但感觉网上的资料远没有PLC的多.找不到相应的从入门到提高的相关资料.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借鉴?

网友A:
呵呵;先把PLC学好;

网友B:
简单的人机界面就是按钮与指示灯的组合,然后通过通讯将你所要执行的操作传递给PLC的一系列操作.
如果学会了PLC编程,那人机界面也不应该是件难事.

网友C:
人机上简单的构件很简单,买一本书看看,先做一些简单的画面。

网友D: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拿1个触摸屏,跟着资料做1个程序,传到屏里看看。光理论上的是没用的,。

网友E:
建议先学威纶的,资料全、有例子、还有视频

网友F:
先从网上下点触摸屏的资料看看,再找点例子做做,学学别人的程序是怎么做的,我觉的这是很有必要的,那样子学起来也快,当然,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论坛发问,让大家帮忙解决,不管对你还是对大家或者后来的新手都很有好处.
我公司偶尔还有供应商过来修机,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把自己有疑问的地方向他请教了,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找一个触摸屏玩玩,是相当实在的.

网友G:
先看资料,再应用实物就慢慢上手了。越用越精。

网友H:
多动手,看帮助

网友I:
触摸屏在工控里面算是简单的东西
懂了PLC再学用这个很容易,现学用触摸屏最基本的东西,开关、指示灯、数值输入、数值显示、画面跳转,会了这几个就能算一个简单的程序了,这几个东西如果有屏实际做,半天就会了,后面复杂的功能可以再根据以后的需要结合手册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