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请问一下,数控机床上的机床的减速信号是通过电磁阀来实现的,还是通过伺服电机来实现的,伺服电机又是通过变频器来实现的吗?请求赐教.

网友A:
1伺服电机
2伺服驱动模块

网友B:
减速信号在数控机床上一般是通过指令控制伺服电机动作的。变频器主要是控制主电机的。

网友C:
减速信号是指的哪个?回参考点还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