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我使用台达DOP系列的触摸屏,尺寸大概是10寸的单色屏,但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经常出现上电启动时电源灯闪烁,屏幕不亮,无通讯信号,用万用表量测量输入电压均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类的情况,请论坛中有经历过此类情形的网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屏里面的问题,建议拿去维修。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屏里面电路故障导致和电脑无法联机,或者电源本身问题

网友C:
送维修吧

楼主:
我那个屏已经用在设备上一年多了,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D:
有同型号的可以用替换法找出是哪一部分的问题;
否则还是送修吧;

网友E:
电源灯闪首先测量内部有没有短路,没短路你就送修吧,你说才用一年多,建议你还是联系台达维修点,还不一定过保修期呢

楼主:
送经销单位修理了,回复是屏没有问题,是外部线路故障,真是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