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变频电机220V/380V 三角/星形,是三相电机!
我的理解是: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0-220V,电机应该采取三角接法.但是这样接有人说在低频的时候会力矩不够,带不动负载.建议我用0.4KW的三相~380V变频器,电机采用星形接法(这样做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用0.4KW的变频器带90W的电机第一我觉得浪费,第二变频器的体积要偏大一些,我的空间有限).
请问我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处理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三相电机?

单相时要加运行电容,效率会降低,功率减小

网友B:
觉得两种配置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呵呵;还是要用三相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楼主:
如果用三相380V变频器,不是应该接成星形接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还是要用三相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如果用三相380V变频器,不是应该星形接法吗?

网友C:
380V当然要用星形;

楼主:
那如果我用单相220V电源输入的0.2KW变频器,输出三相0~220V.电机采取三角接法,会不会象别人说的低速力矩不够,带不动负载呢?我想确定下来,因为我要确定后买变频器.

网友C:
呵呵;你说的低速大多有几HZ ?还有负载是否比较重?

楼主:
大概5HZ,50KG负载

网友C:
5HZ时大多变频器都能输出额定的转矩了;

网友D:
楼主,我给你正解。
谁给你提的建议说0.4KV星接转矩要大些?实际上220V三角接与380V星接,这个电机的功率和转矩是一样的。

3楼的观点好像跟我的差不多。

网友D:
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变频器在变频过程中,随着电机速度的变化,理论上转矩是不会变的,这是变频调速的一个特点。但由于电机线圈无法做到发热损失和磁损失为零,因此,实际上在电机转速变慢时,力矩会有些许的变小。为了解决低频时力矩变小的问题,多数变频器都设置了力矩补偿功能,通过特定的力矩补偿曲线来弥补低频时的力矩损失。所以楼主所担心的问题在几十年前,变频器刚面世的时候人家都为你解决了,放心用吧。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对,3相电机220/380V,380V变频器星接,220V变频器角接.220V角接电流大,扭矩应该没有变化,成本低,小功率电机好选择.